用什么方法能把桶一个一个取出来?

楼主(2011-07-06):
传送带上有一排相互叠在一起的的塑料桶,就像超市买的一次性纸杯杯子那样叠在一起。用什么方法能把桶一个一个的取出来呢?俩个桶之间的距离不是一个定值。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
看你桶之间是否很紧,如果不是很紧的话在桶最前面做个气缸限位装置,然后返桶前沿宽度的尺寸,在该尺寸闪出10mm的间隙下插一个薄双片结构,一个固定挡后面的桶,另个薄片前行,把桶脱离开,当然薄片移动的时候限位气缸是下降的。如果很紧觉得在传送的过程之中可以增加震动源,让其松开一些。

网友:
试试不等距螺杆

网友:
传送带是什么样子的的桶会不会滚动

楼主:
做了一个这样的结构 不知道可行不。 就是4个气缸夹紧,有2个气缸在夹紧的同时沿着传送带前进方向向前拉拉最后一个桶

网友:
LZ有才呀,基本方向没问题,主要是固定桶。

网友:
楼主做的4个气缸的结构如果皮带的速度很慢,勉强可以用。如果皮带速度快的话,你的气缸有的拉了。
其实解决2个问题就可以了,第一,要有一个装置用于拔桶的装置,第二,要有一个固定下一个桶的装置、
如果用一个装置同时实现上面的点,建议用不同向的蜗杆一起使用。

网友:
虽然总长是不固定的,看起来是不能用定位的拨叉一个一个的拿出来,其实换个思路就可以了,两个桶之间的距离误差相对小很多,最不济,每个桶的桶沿高度是基本准确的,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你用桶的上沿定位,然后把拨叉插进去,定位让开,拨叉升起,桶取出来了。因为桶之间的摩擦力不定,有可能会带起一串,所以,要有两个拨叉,一个挡下边的,一个取上边的。拨叉还可以轮流当当限位使用,只是增加一个中间停止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这是桶碰到一个限位块时候传送带停止,然后把桶一个一个的拉出来 在翻转90度,当然拉出一个桶的时候传送带往前移动一点 直到第2个桶碰到限位块, 就这样重复运动

网友:
桶底的强度   两个桶边沿的最小距离

网友:
参考可乐自动贩卖机的纸杯分离装置

网友:
這東西可否放至水裡??如果可以的話桶外浸熱水統內放冰水一下就分開了...

网友(点评):
他是在流水线上分离。

网友:
建议楼主两边用带夹紧的传送带做传送,可以压紧桶,又起到传送作用,压力可以调节,然后用真空泵做一个吸嘴吸位桶底用气缸拉出,可以避免各个桶的压紧位置不同的问题,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应该是用丝杠进给的吧,可以换左带传动(看你抽桶动作进度不高),可以省一部分成本。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这样的结构 不知道可行不。 就是4个气缸夹紧,有2个气缸在夹紧的同时沿着传送带前进方向向前拉拉最 ...

基本原理差不多了。。。。我个人认为

网友A:
查了下资料,这种问题,已经有很成熟的机构解决了,见图片

游客

网友(2012-04-18):
学习了
非常不错。。大侠高手
大家貌似都不爱听,都爱讲,这个方案才是经典,替你赞一个

网友(2011-07-08):
回复 楼主:

画的不错啊!
是不是左右两组气缸需要加紧定位好桶后,再开始分桶比较好

网友:
可以在固定好许多桶后,然后就是用液压缸带动真空吸盘进行吸桶的底部!

网友:
位置可以放空点,可以从上面一个U型家出来,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用机械爪子来拉桶的边缘啊,下边的桶身也是机械爪子压住桶的边缘。这个动作最接近人类拔层层叠起的塑料凳子。呵呵,见笑了。

网友:
后面的不能停止,光电头感应用差速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学生 不太了解 不过思维局限性可能小点 可不可以这样

网友:
取桶方便,主要是要固定后面的桶不要跟出来,……

网友:
方法比较多,楼主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啊

网友:
方式有利用蜗杆的纯机械控制,有利用机械弹片感应控制机械动作,有电感应机械动作。不知道楼主的设计要求是什么

网友:
1(如下图)可以利用纸箱机分离的装置吗?用两条链和分割板分离,用传感器和限位装置配合固定后面的桶。
2还可以用真空吸盘从最后那个桶的底部,往后拉。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从尾部一个一个取?

网友:
为什么要在传送带上拔开呢

网友:
好复杂的东西呀
啊哦
大家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弹性爪,一挂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可以去参考自动贩卖机上的自动纸杯分离装置

网友:
用气缸,动作如下:上下运动,插在两桶之间双隔板,一隔板向左运动将桶拉出,另外一个挡住后面桶,然后,隔板收缩,上升,用一个光电确认前面桶的位置就行

网友:
两个螺旋牙夹住旋转即可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边缘,自动给你吹得浮起来

网友:
用三个带压头的杆在整体表面同步滑动,当遇到台阶阶段的时候,压头给PLC一个信号,之后压头固定,移动……手机登陆,看不到图片,新人乱说的,有什么不对,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这样的结构 不知道可行不。 就是4个气缸夹紧,有2个气缸在夹紧的同时沿着传送带前进方向向前拉拉最 ...

思路挺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
  有没有看过饭店用过的那个自动取杯机???很简单的结构很方便

网友(2011-08-11):
如果可以把桶竖着放的话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
气缸不容易实现两个同步,还是用叉吧,建议楼主再想想其他的机构

楼主(2012-04-17):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资料,这种问题,已经有很成熟的机构解决了,见图片

不错。这个方案好,不知道楼主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资料,这种问题,已经有很成熟的机构解决了,见图片

这种结构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