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复卷在同一轴怎样处理才不会交叉打架?

楼主(2011-07-06):
如图所示:应注意哪些关键点?请高手指点!

网友:
1.张力控制
2.纠偏
处理好这两点,就不会交叉打架.

网友:
可以在分切后的卷轴加薄的隔板。

网友:
纠偏不好加吧,我觉得楼上的加隔板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
1、张力可以调整控制好。
2、纠偏怎样调整呢?请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看到客户现在的旧设备都不需要加薄板就可以收得很整齐,也不会打架。(见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否与切刀很大关系?(或是张力没有控制好产生的?)
因为不加切刀整卷回收是很整齐,一下刀分切就相互打架。

网友:
没用过这种机.看图是已印刷薄膜交错会少很多.光膜就麻烦,表面光滑,静电,张力波动,收料平行度,分切速度都会影响薄膜交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可以在收卷处切割,直接在收卷轴上安装割刀

网友:
控制好纠偏或是张力控制器

网友(2014-01-08):
我觉得很难

网友:
切刀安装位置尽量靠近受卷轴,切刀前面加装压轮 ,处理好切刀前后两点 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