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数字主轴与模拟主轴,请教

楼主(2011-07-06):
求教各位大侠,什么是数字主轴,什么是模拟主轴,我们通常使用的像西门子802D是用什么主轴,哪个主轴控制用S2位码,哪个用S4位码?

网友A:
用系统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主轴,就是模拟主轴
,数字一般是控制有挡的主轴,不能换速度,除了用S1,S2控制双速电机或者液压变速箱

网友:
楼主的头像不错,我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我们通常编程S1500这种是模拟主轴,还是数字主轴?

网友:
数字的是M03SI,M03S2。
模拟是M03S1500。

网友(2011-10-24):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查了很多资料了

网友(2012-03-09):
引用 网友A:
用系统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主轴,就是模拟主轴
,数字一般是控制有挡的主轴,不能换速度,除了用S1,S2控制 ...

我不是太懂系统,但是西门子的系统好像是分数字接口和模拟接口的主轴,据一些专家说数字接口的要比模拟接口的性能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另外,请教什么叫控制有档的主轴?现在大部分是无级变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