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道找不到主轴信号怎么办?

楼主(2011-07-06):
我调试的是双柱立式车床有两个数控刀架,系统是FANUC OI-TD(双通道)。主电机用的是变频电机(不是系统自带的主轴电机)当两个刀架同时加工时,一个刀架能用每转进给,另一个就不能用每转进给,只能用每分钟进给。但是客户想两个刀架同时用每转进给。怎么办?

网友:
你先问问发那科,看看你的系统是否支持吧。估计系统问题或者系统参数问题,嘿嘿,猜的。

楼主:
问了,发那科的回答是:要是主轴电机能两个通道同时检测,但是用模拟主轴只能检测一个。不能满足客户要求,郁闷啊

网友:
这个是否和路径有关系啊。PMC的第二路径检测不到主轴的模拟电压。所以检测不到转速啊。我也不太懂。

网友:
理论上的双通道应该在加工时,轴之间没有关系

网友:
看样只能采用伺服主轴电机了

楼主:
也想用伺服主轴电机,但是成本上升很大啊?还是想那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