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油缸高精度液压同步在水电站筒阀中的应用

楼主(2011-07-06):
水电站的筒阀在工作过程中,多缸同步是关键,目前的技术好像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我们的技术在筒阀的同步应该算是合适的,我们的同步精度可达0.1-0.01%。
希望能为水电站筒阀的同步控制出一份力。

网友:
同步精度这么高!!感叹啊,现在的分流同步阀精度太低,而且还累积,同步马达和伺服阀还算臭合,不过成本较高,不知楼主的这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们用的是什么原理能达到如此高的同步精度,能否给小妹分享学习下?感谢!

网友:
你们的什么技术,说得大家云里雾里的。如果你们的技术需要用到电的话,在筒阀上就没什么用了。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yMzcyMDgw.html 这个我们以前测试的视频,现在已经完成集成和美化,经过加工中心后效果好了好多 等一个月后我发最新视频和测试 现在正在联系浙大做鉴定

楼主:
筒阀传感器 液压动力 不是都用电的啊,这个我不打懂的,但我能保证它精确同步

楼主:
我们的可以根据选择的出油口,可以当同步阀用,可以当同步分流马达用,也可以当同步缸用,也可以当什么作用也没有,就是一个油路通道,就是价格有点高,毕竟效果比普通同步分流马达高10倍了

网友:
看过你们的视频了,行程太短,看不出来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想请教一下你的千分之1的精度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具体测量是用700mm行程的油缸,取中间600mm 也就是两头都没有到位,在中间来回运行9个来回,总行程是10000多点.误差最长的和最短的相差10mm和3mm,如果做单个行程,也就是说油缸一次跑600mm.手工测量不误差,下个月已经联系好浙江大学流体实验室检测各项数据,到时候公布

楼主:
现在没有很长的油缸,只有这个了,不过有长油缸的话效果还要好 行程10000mm  最大误差10mm  只有计算的误差是千分之一,不过可以在任何时候消差,那样,就可以把误差控制在1mm以下或者0.5mm以下,没有爬行,线性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测量是用700mm行程的油缸,取中间600mm 也就是两头都没有到位,在中间来回运行9个来回,总行程是10000多点 ...

实验室的数据和实际使用效果差别很大的,你要考虑内泄、偏载、安装等等。不是走个几次就能满足实际应用了

你们找浙大的哪个专家,希望到时候公布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油管短经过一些阀上调节基本看不出来什么误差。(如果你什么的不加只用方向阀来控制,不稳定)不晓得我们电站上用的同步是动态同步还是到一点就可以了!动态同步就要有个衡量的单位,(类似50MM几秒)     用时间来衡量。  静态的用电气仪表控制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我们的换向阀是只是控制方向的,控制同步的是我们用plc程序控制柱塞容量等量分流,可以改变plc程序达到控制任何一个特殊功能,而且,对偏载,管线长度以及数度都没有关心,基本保证买一次的运行都相差无几,而且在plc程序的控制和位移监测的配合下,可以在任何时间消差,以保证各个油缸的线性运动,不爬行

楼主:
   我们的换向阀是只是控制方向的,控制同步的是我们用plc程序控制柱塞容量等量分流,可以改变plc程序达到控制任何一个特殊功能,而且,对偏载,管线长度以及数度都没有关心,基本保证买一次的运行都相差无几,而且在plc程序的控制和位移监测的配合下,可以在任何时间消差,以保证各个油缸的线性运动,不爬行,随时修正由于油缸内泄,制造误差以及压缩,温度等各个原因带来的误差.

网友:
还是要考虑性价比。从技术角度解决同步问题的方案有好多,但它们各自的经济性就不一样了。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极佳的同步技术的投入以及可靠性如何?

楼主:
       我们这个设备运用plc程序控制,集同步分流马达,同步缸,伺服的优点于一体,安装简单,运行稳定,安全可靠.精度高(可以通过程序,同步精度千分之一,决对精度可以精确到0.1mm). 不需要外围再增加任何元器件, 缺点,   就是价格比较高,现在定价也是一个学位问,现在请教一下各位,像这样的2缸同步 4缸同步 6缸同步定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比较合适呢?欢迎朋友们帮我参考一下.

网友(2011-08-08):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设备运用plc程序控制,集同步分流马达,同步缸,伺服的优点于一体,安装简单,运行稳定,安全可靠 ...

我对于您提到的plc控制比较感兴趣,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具体交流一下。

楼主:
我们的同步将在上海10月24-27号在上海ptc展会上首次出展,运行6缸同步,可以现场演示同步精度,包括模拟在任何的环境下运行,包括大偏载,长管线,超小流量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带给大家一个简单,安全.可靠,平稳的设备    联系13867313836@139.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同步将在上海10月24-27号在上海ptc展会上首次出展,运行6缸同步,可以现场演示同步精度,包括模拟在任何 ...

楼主把这项同步技术说的有点神乎。
浏览整贴,到最后,我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同步技术,最根本的出发点无非是实现流量的等量或比例分配。
14#楼:
“换向阀是只是控制方向”,肯定是普通的开关式电磁阀。
“用plc程序控制柱塞容量等量分流”,后半句似乎就是柱塞式同步分流马达的作用。疑问:plc程序控制柱塞?那该柱塞上有电子元件吗?
“在plc程序的控制和位移监测的配合下”,位移检测应该是检测油缸位移了,这个同步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位移传感器的精度。如果没有比例伺服阀,如何实现闭环控制呢?所以该项同步技术肯定有比例伺服元件。

综合,在我看来,该项技术应该是用同步马达实现同步,用普通电磁换向阀进行换向控制,用比例阀+位移传感器进行辅助控制,进行补放油。

楼主:
21楼的朋友分析的有点道理,但是并不是这样一个结构,就是不用plc,不用位移传感器,也可以打到设计的效果,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用电子控制只不过是增加几个复杂的功能,比如,可以6缸同步,也可以使其中的3缸同步或者2缸同步,也可以更进一步提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只是供安全检测,是开环控制,不用比例和伺服,不用专业的技术人员,也可以完美使用,特别简单,关键部位采用进口元器件,更加稳定可靠,各个刚可以在任何位置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21楼的朋友分析的有点道理,但是并不是这样一个结构,就是不用plc,不用位移传感器,也可以打到设计的效果,这是 ...

从目前的技术来看,解决水轮机筒形阀油缸同步的方案,数字缸应该占有很大优势。

楼主:
数字缸有很大的缺点,对油品要求高,对技术要求高,造价高,维修麻烦,现在我好像知道用同步马达加比例+伺服或者比例+位移传感器的比较多

楼主:
纯液压高精度同步引擎研发成功经过三年的研发的, 纯液压高精度同步引擎研发成功现在终于定型,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和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有着不可以比拟的优越性.归纳为十条.

一    同步精度  ,  可以达到千分之一,这个精度在业内有着相当大的市场,加上微调,更能弥补因加工工艺等引起的同步误差的修正.

二    纯液同步,   简化设计,摈弃原来使用的导柱导套等占空间,体积的弊端.

三,  同步安全,   此设计有被动同步的理念,只有系统没有问题,就能安全的保证同步,如果其中的一个执行机构卡死的话,其他的需要同步的执行 机 构也会保证同步运转停止,保证设备的安全.可以设备用系统,如果系统检测出故障可以自动启用备用系统.可以不停机检测维修.
四    操作简单   可以和普通的同步马达或者同步阀刚,平衡阀一样安装,不影响原先的油路设计, 还可以量身定做控制程序,控制更简单.

五    调试简单   同步精度不随环境变化而变化,一次调试后就会保持,不用反复调整.,

六   适用性广     安装环境,油管长度, 偏载严重对同步精度基本没有影响

七   开环检测    可以不用环闭检测,光栅位移检测,运行成本降低.

八  同步路数   同步路数多,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扩展, 在100路以内实践证明可以做到.

九  流量范围   从0到5000升/分流量任意选择, 可以无级调速超小流量和超大流量,大小流量都可以精确控制自如

十  扩展方便   预留高精度调节口,预留多路分流扩展口,连接plc将能实现特殊功能.同时将性能发挥极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液压高精度同步引擎研发成功经过三年的研发的, 纯液压高精度同步引擎研发成功现在终于定型,这将是一个划 ...

纯液压高精度同步引擎,
楼主不防贴张图片让大伙开开眼界。
求图片,求真相。

楼主:
先上2张示意图 6刚单作用普通油缸安装示意图

网友:
希望你们的产品出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上2张示意图 6刚单作用普通油缸安装示意图

楼主可否把工作原理讲一下。详细点,包括油路分析,控制分析,油缸动作分析。谢谢!

楼主:
本系统本身的精度可以打到千分之一,考虑到长行程,误差积累的问题,以及制造工艺的问题,又是开环控制,油缸内没有安装位移传感器,不能像伺服或比例一样靠脉冲,响频随时修正误差,所以在有关行程中安装几个监控点,可以让长行程变成短行程,监控信号返回到plc,激发所对应的油路启动修差程序,从而达到精确控制.

楼主(2011-09-09):
六缸同步测试  油缸73mm 行程1200mm 去中间1000mm上下做空载运动 误差千分之一,加负载或者偏载,精度会更高在一个行程中间加装传感器,精度更高

楼主:
使用方法和同步阀 同步缸 同步马达 一样,只要互换接入原系统就可以了,还可实现不等经油缸的同步,功能强大

网友:
从理论上说 同步马达+数字控制 的确可以将同步误差做得很好,但实际使用中还涉及元件的品质问题。希望楼主的产品能可靠实用。

楼主:
这个要分开的,这个不是崇洋媚外,特别是在液压上用进口元器件比国产的相差好几倍了,不过效果也会差好多,稳定性也会好的,现在我们用的都是技术成熟了,

楼主:
高精度六缸同步

高精度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名称暂定) 六缸同步   首次发布  它有机械部分 液压部分  程序控制部分组成, 可以实现大流量,小流量 高低压,大偏载,定点定位修正,运行平稳静音 无爬行 同步精度是同步马达的10倍 联系 13867313836@139.com

楼主(2011-10-24):
file:///D:/我的文档/我的资料/Tencent%20Files/914347910/Image/5WP[5A@N%7BWUT~P%7BM9DPQM)Q.jpg

网友A:
问一句,楼主不是说参加PTC展览的呢,我怎么没找到你们展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句,楼主不是说参加PTC展览的呢,我怎么没找到你们展台?

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订到展位,和三星轴承放在一起, 展位是N5-F6-2 (广告上注明的) 由于不在一个区域,给大家带了不便 ,敬请谅解

楼主(2011-12-27):
高精度大流量多缸同步系统

补充内容 (2012-1-9 13:19):
1 同步控制,从2缸到任意缸不等均可
2 单缸流量在0-30升每分时,精度在0.1%-0.3%  大流量时在0.3%-0.6%
3 偏载对精度影响不大
4可以任意调速,同步精度基本不变
5 可以实现免调试,安装好后排完空气即可
6加位移传感器后精度还可提高到0.1%以下
7中间任意位置可以悬停, 但会稍微影响精度,
8,长时间工作有积累误差,要启动消差程序,中间不会消除
9,空载也可达到同步效果,比有负载时稍差
10.傻瓜式操作,全部自动化完成

网友(2013-06-27):
mark一下,做个记号,回头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