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零件怎么加工合理?变形很大

楼主(2011-07-06):
材料45#钢,产品外形208*120*80,两对φ24孔必须同心,我们现在是靠几块板先加工好,四孔再以孔为基准焊接而成,变形很大。
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你指的是加工中零件变形还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
看你的要求精度了,一般可以通过焊接预变性来做不是很精确的控制

网友:
有精度的话应该先焊接,再金加工

网友:
先焊再机加,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焊接之后退火,再加工各孔,变形会明显减小的。

网友:
同意安装面及精孔留量焊后再精加工。

网友:
你先做二根轴,将轴套入孔中,固定在基准面上,然后进行加工;这样焊接完成后,先放几天,在将轴拿出,这样变形量相对小很多;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你会连轴都拔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做过滚筒吗?如果你做过要求搞的滚筒,你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做过滚筒,你就明白了了。

网友:
先加工后焊接变形是必然的,可以焊接后回火消除内应力然后再加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放余量,焊接后再机加工。

网友:
大家的方法很好

网友:
说的不详细,但做几个轴套上去,是可行的

网友:
先焊接后加工,如果精度高的零件

楼主:
焊接后加工,工序复杂,加工时间长。

网友:
如果要求比较高,且零件比较重要的话,可以整体去铣出来再考XY尺寸定位孔。

网友:
   先烧焊,留余量上铣床做六边,最后加工孔,肯定没问题

网友:
顶楼上的,应该先焊接在加工,45#加工没问题

网友:
先焊接,在加工孔吧  这样同轴就能保证了

网友:
大家的说法都很对,但是楼主肯定知道先焊后加工,但是焊了加工要找基准面工序要多好多

网友:
焊接之后回火再加工。回个帖子还有字数要求啊

网友:
觉得还是先焊接再机加工,焊接前可以把机加工不能加工的部分先搞出来

网友:
呵呵 你要是同心度在几个丝以内 建议先焊接再加工
; p& q% i2 [% N& Q如果先加工再焊接估计你的定位轴都难以取下来。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只有先焊接在加工,比较合适。

网友:
先进行精加工,焊接后,再精加工,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