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元投影仪线和圆弧的交点怎么取

楼主(2011-07-06):
最近厂里测量出现偏大的误差,想寻求一下二次元圆弧与直线接点怎么能取得最准确的方法?如下图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好!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讲清楚.1. 园弧和直线哪个是工件? 园弧是轮廓目镜中的R园弧吗? 2.你最终的测量目的是什么尺寸?直接找交接点可能吗?

网友:
楼主先说说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