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为40CR,热处理厂加工老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06):
各位热处理高手,我是外行,想问一下,我公司发出去的货是:材质为40CR,硬度要求为44-48度。热处理厂加工老是出问题。有时硬度不够,有时硬度超高。有时开裂,有时氧化,有时同一件产品硬度不均相差最高达到8度。但有时没出现问题,做得好好的。注:所有产品同一批材质。工件大小为:直径20MM,长为150MM左右。
我换过8家热处理的厂,同样出现以上情况。请问是不是我的要求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现在搞得我损失惨重。望各位高手分析或解答以上问题。谢了!!!!!!
加工案例说明:刚开始给一家做的时候,我提供了材质和硬度等要求。别人跟我吹,说做了10几年做这个绝对没问题,结果做出来第一批回来检测的确没问题达到了要求。又做第二批也没问题但比第一批差了一点。以后做了好几批就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最后经不起这样的报废成本。开始找第二个厂家谈,同一批材料,我也是提供了以上要求,那老板也说“我做热处理20多年,这个都搞不定,你绝对可以放心”。他这样说我心里谈定了一点。开始给他做,结果第一,第二,第三批没出现问题。后面的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了。最后因报废惨重,只能另换厂家了。我又找了一家比较大的厂,那老板又说,我做这个30年,也给我分析了前两家做不好的原因。说机器不同啦,什么箱式,井式,真空。我是外行当然不懂。行不行只能做了再说了,结果开始做的时候还算可以,到后来又是出现以上问题。结果被迫另换厂家。结果各厂家没开始做的时候都是吹说自己多么的行。但做着做着又是出现以上问题。
烦脑中、、、、、等待中、、、、、、、、、

网友:
我个人认为,40CR属中碳钢,而楼主的零件为小轴,这种零件通常是不用做整体淬火的,这种材料也不适于整体淬炎,如果楼主可将工艺改成原材料调质后加工,然后做表面高频淬火或表面渗碳,我觉得对于使用性能上会更好,产品质量会更稳定

网友:
就是没有责任心,你批量小,他就赶一大堆做了,赶上什么料,混一起一筐玩了,有时赶上温度与你接近的,性能就好点,赶上差的多的,你东西就报废了,就这么简单个问题,

网友:
楼主换工厂太频繁了吧,估计在你们那一带的热处理厂你是名人了,麻烦了。
要想别人为你负责,首先要搞好关系,提高加工费。
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认为“有奶就是娘”,态度不好,不赚你的钱也罢。
你的产品和要求又不高,不要在技术上追究了,换个思路走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一批大概也有100KG左右。出问题的时候给他200KG也是会出。没问题的时候给30KG也没事。

网友(点评):
就是你量太少,银子又不够, 他没有上心给你玩,我遇到量少的时候,多给银子,单开炉,不混料,基本没有问题,现今社会,指望人的自律,天方夜谭,不自己控制,就没有合格的产品,最终自己倒霉,

网友(点评):
我想可能也是这样,有一次出问题我非要搞清楚不可。结果是那师付烧着烧着,人睡着了。烧个头了,烧坏了。

网友(点评):
你自己明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请教,简直无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工费都是加工方出价,他说多少我就给多少。至于关系也算不错。难道要我天天请他们吃玩不成。现在这个社会,时间就是金钱,都知道大家都是忙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质后加工,会不会很难加工,会不会很费刀具。也就是说要双重热处理了是吗?

网友:
40Cr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调质钢一般在HB220-280
想淬火HRC44-48, 830-860淬火/油淬/350回火,出现这种问题就能理解了吧
要么换材料,要么换热处理方法(双液淬火,水淬油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总比废零件强,而且产品性能大大提高

网友:
我们也是没办法,建了个热处理车间,外协热处理厂真靠不住

网友:
同意二楼朋友意见,建议修改一下要求或材料。

网友(2011-12-23):
建议高频淬火,这样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