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压力恢复慢---请教

楼主(2011-07-07):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希望大家给予分析
在一套轧管液压系统中,系统压力为140bar,液压系统的压力在执行元件动作之后系统的压力恢复的特别慢,当液压刚动作之后都停下来,系统的压力从80bar或者更低慢慢的增加到140bar,影响工作效率,更严重点的会停机
此套液压系统液压站采用A7V液压泵加蓄能器的供油方式,我把每个液压泵的出口高压截止阀关掉单独调节系统压力,都没有问题,并且卸载之后加载到系统压力时间很快,但是只要有一个液压缸动作一下,系统的压力立马降低至正常工作压力之下,并且恢复到正常压力时间特别长,导致后面的液压缸都无法动作,蓄能器检查之后也没有问题,没有溢流,整个液压系统检查之后也没有溢流现象,希望高人给予指点。

网友:
很有可能是泵的额定流量小引起的。

网友:
对,第一感觉就是泵的流量不足,你再核算一下同时动作的缸所需的总流量,看是否泵流量不够

网友:
无图无真相,大家闭上眼睛猜 。

网友:
倒掉一盆水,1秒够了。
自来水龙头接一盆水,要30秒。
消防龙头接一盆水,2秒就够。
泵的流量不够,或者蓄能器功率不够。

网友:
查查蓄能器下面那个安全球阀,是否半开启状态,或某溢流阀被人随便动过。

网友:
蓄势器有问题。11111111111111

网友:
换大排量的泵,从你陈述的来看,应该是泵的问题!

网友:
泵流量应该不是问题吧???因为你说:(当液压刚动作之后都停下来,系统的压力从80bar或者更低慢慢的增加到140bar) 我怀疑是 蓄能器导致的, 你的油路设计的可能不合理,最好是有原理图看看

网友:
油路设计不合理,也就是说你的负载工作压力是80bar,负载工作时蓄能器的压力施放到和负载压力相同,当油缸到头停止动作时,系统压力从80bar到140bar需要一点时间,要是你的油泵流量小,蓄能器容量大时那就需要的时间长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系统以前用的没有问题,就是最近听用户说液压泵底下的调节流量的螺钉漏油,他们拧下之后处理漏油,装上之后就出问题了,开两台泵就动一个推坯料液压缸,来回动几下就推不动液压缸了,压力降的很低

楼主:
蓄能器关掉之后还试出现这个问题,这个系统以前用的没有问题,就是最近听用户说液压泵底下的调节流量的螺钉漏油,他们拧下之后处理漏油,装上之后最近几天就出问题了,开两台泵就动一个推坯料液压缸,来回动几下就推不动液压缸了,压力降的很低

楼主:
泵的流量现在就单独供给一个液压缸,开的两台107ml/r的泵,供给的液压缸流量肯定没问题,蓄能器关掉之后也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
呵呵,这个线索太重要了,看来是泵的问题了。调调斜盘吧。

网友:
听楼主的意思像是手动变量柱塞泵,我们现在用的也是类似的泵,斜盘指针显示流量与实际流量不符。估计是斜盘没打开,建议重新调节流量至最大,另外,检查蓄能气通向油箱的阀门是否关死,

网友:
把变量泵的流量调节螺钉重新调整一下,现在应该是没有工作在最大流量的情况下,斜盘的倾角被限制导致排量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