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ad图图中那么多圆怎么能快速绘出

楼主(2011-07-07):
(图片)

网友:
先在X轴上画孔,然后阵列

网友:
先在X轴上画孔,然后阵列
赞同扇面说法

网友:
赞成楼上二位的说法,阵列

网友:
编个LISP就行了

网友:
赞同楼上说法,阵列在x轴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对,阵列,我尝试了一下,阵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半径矩阵列再环阵列,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