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钛合金可以用MIG焊接吗?---请教

楼主(2011-07-07):
    各位专业人士,我知道焊接钛合金可以用TIG焊接,现在有没有焊机可以用MIG焊接来焊接钛合金呢,如果可以,是怎么样的一种焊接工艺,大概的焊接参数是什么呢?求教各位啦。

网友:
钛合金可以使用电子束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子束焊接,效率怎么样,是什么样的焊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子束焊接,效率怎么样,是什么样的焊机呢?

效率必须具体看零件以及焊缝。

电子束焊接钛合金是很棒的,深宽比好,而且焊缝强度极高,是目前所有焊接方式中质量最好的。

我以前做过一些TC4的焊接,最深的有25mm,当然再深也能焊,薄片的做过0.5mm的,也可以再薄,比如0.1mm,看具体情况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费用相对其他焊接方式更高,但算上综合成本,比如可作为最后加工工序,省略其他焊接带来的后续费用,有时候甚至更低,但可获得无论外观或者强度都更佳的焊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们焊接过TC2的材料,最深深度达到65mm. 电子束焊接的内部质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们焊接过TC2的材料,最深深度达到65mm. 电子束焊接的内部质量高!

哈哈,兄弟实力非凡,如果兄弟是在苏州工厂的话,俺可以很确定咱们用的是同一家公司的枪。:)

网友(2011-08-08):
MIG熔滴小,表面积大,容易吸氢,熔池深度也深,不利于氢的逸出。对于吸氢能力很强的钛合金来说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