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07):
在焊接16MM厚的平板对焊时,有开坡口5MM,那焊后表面的焊逢是否要打磨?
是否会影响强度?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如果不磨那焊缝高出来不是大表面就不平了吗?

产品的图片。
就是下边的支撑的箱子。

网友:
阿拉在背面加陶瓷板,留底边大约3-4,坡口55度,面凸,就可以了,
为什么磨平?为好看?还是公司馒头太多?闲的?容器都不磨,
必须要面平,选整板,或改工艺,避开那个焊缝阿

网友(点评):
要求啊,是几块板拼焊起来的箱体,我们说不磨可领导不让啊。多谢师付你光临

网友:
焊缝表面是否需要打磨是由设计者根据使用要求来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做说明的话是不需要打磨的。

网友:
领导不懂的话可以解释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无需打磨,除非有特殊要求,例如焊缝位置是装配面的时候或干涉装配的时候,才会要求把焊缝打磨平,但此类焊缝都是开坡口焊接,而且根据强度的需要加大坡口。

网友(点评):
一般钢构件的焊缝是不要打磨的,打磨后看不出焊缝的质量

网友:
一般情况要求加垫板焊接,没有特殊要求,焊缝不需要打磨,只需清理飞溅物即可.

网友:
不懂,来看看,。。。学习知识

网友:
为什么要打磨呢,领导是外行吗,如果非要打磨可以把坡口开的大些。或者在另一面加筋板。

网友(点评):
技术人员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