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原件中有没有类似于液压中的溢流阀一样的功能---请教

楼主(2011-07-07):
有谁知道,气压原件中有没有类似于液压中的溢流阀一样的功能,在超过设定压力后自动排气。对于气压和液压方面我是菜鸟一只,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啊  就是泄压阀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
气压系统,是一个安全阀,超压以后,自动卸压,但不很准确,
希望准确的,要用电气平衡式的阀,用4-20毫安信号控制,信号由系统给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气压原件吗,哪有卖的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网友:
好像可以用一个换向阀及减压阀  实现

网友(2011-09-14):
不就是安全阀吗?,超压排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