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UG4.0对片体进行体积的计算?---如图,请教

楼主(2011-07-07):
各位大侠,求助:
         怎样用UG4.0对片体进行体积的计算(详见图片),我用分析——质量属性,可就是不显示体积之类的相关信息。用缝合命令转换成实体也不行,万分火急!求教各位

网友:
大哥小学生估计都会弄吧,是不是除了软件 你就不会设计了啊,

分析——质量属性 你都弄出这个了,重量总有吧,材料密度能查吧,还不知道怎么算吗?

m=ρ.V  还不知道  那你就没救了

哼哼 好久没打击人了  今儿个 总算找到了

网友:
能转化为实体吗,如果是个完整的实体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估计是不是建模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曲面还是实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要的就是在软件上查它的体积,公式M=ρV这谁都清楚。密度当然有,我就是要根据体积来计算它的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片体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片体

网友:
M=ρVM=ρVM=ρVM=ρV

网友:
UG4.0只认实体,你要把这个变成实体才可以查体积

网友(2011-08-17):
类似这种比较复杂曲面(片体),一下子用sew命令变成实体不太可能,先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吧。是不是有烂面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