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的内外环与轴、轴承室的公差设定????

楼主(2011-07-07):
角接触轴承的内外环与轴、轴承室的公差设定????NSK的轴承 内环70  外环100

网友:
预紧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
用在什么机械上面?载负如何?
根据使用情况不同,所选的公差带也不一样。

网友:
恩 3楼说的很对呀 哈哈哈

网友:
根据使用情况不同,所选的公差带也不一样。

网友(2012-11-22):
轴和轴承一般都是稍微过度配合,轴承外圈与周室才用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