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4X2长700的丝杆怎么调直?

楼主(2011-07-07):
M24X2长700的丝杆怎么调直?能调到15丝就行啊。谢谢

网友:
丝杆调直?不明白,你的丝杆如果弯了,建议更换;

网友:
你的丝杆如果弯了,建议更换

网友:
将两个V型垫铁放在平板上,把丝杆的弯曲部位向上,弯曲部位放在两个V型座中间,用恒压力在弯曲部向下压,压多少和多长时间你自己控制。恒压你可用大一点的螺丝或有条件用液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调直后不好打表检测,需要借助平台用塞尺检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不好用百分表呢,放在车床上啊用尾架顶住,就好检了。

网友:
楼上的回答可以解决这这问题

网友:
支持4楼   很有道理   学习了很多

网友:
长见识了,同志们的方法真是多

网友:
你校直的时候在弯曲的位置打表,要压多少和变形了多少都很直观。

网友(点评):
不可以,校正时有预压力,工件会回弹的。

网友(点评):
而且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要反复几次才行,每次压力都不能过大,过大了正弯变成负弯了。

网友:
手艺活,我师父校一根到5丝以内,人家给1000

网友:
做个架子加一个千斤顶慢慢顶吧!!呵呵!!

网友:
上校直平台,用V型铁架起来,用百分表打高点,往下压就行,不困难的。

网友:
上校直平台,用V型铁架起来,用百分表打高点,往下压就行,不困难的。我车床上现在就在干,采煤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