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材车加工过程中如何防锈?(工件周转时间较长)谢谢!

楼主(2011-07-07):
请教:45钢材车加工过程中如何防锈?(工件周转时间较长)谢谢!

网友:
能不能把切削液换成油

网友:
好的金属加工液一般可以达到7天左右的防锈效果,少数好的可以到15天左右。
如要超过7天,最好在切削液中加入水溶性防锈剂,可以有1~9个月的防锈效果。

网友:
恩      三楼正解

网友(2011-08-25):
涂防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