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的吨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07):
比如说100吨的折弯机是指折弯机本身的重量么 还是指什么?外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外行的我觉得是压力,等待行家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都是外行,我刚才又看了别人的帖子,也改变想法了 也觉得应该是压力,就是不知道对不对,那一般吨位100 的折弯机本身有多重呢 ?好奇。

网友(点评):
是折弯的压力。

网友:
想想折弯机应该和冲裁机差不多,利用飞轮或者液压缸吧

网友:
万吨水压机也不会重一万吨啊

网友:
是指折弯机的压力有100吨,机床本省有8--10吨重吧

网友:
是指压力,但吨这个这个说法仅仅是通俗说法,实际上是说100吨力,吨力现在也没这个单位。。。实际折弯机都是标注KN(千牛),这个是力的单位,100吨的折弯机实际就是1000KN,说是100吨的床子就是通俗近似说法,9.8N=1公斤力。

网友:
折弯机的折弯能力。吨来得通俗,而且也比千牛更过瘾!100吨的折弯机表示机床压力板能最大对工件施加相当于一百吨重量的压力。实际上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虽然设计压力是一百吨,但为了能让机床寿命长一点,使用时最好是不要超过80%。长时间工作在高压状态下,有可能到处漏油甚至损坏液压元件。

网友:
!!!楼主是来搞分数的吧

网友:
提到设备吨位一般是指工作压力的大小。如果说是设备的重量,则称为“自重”。

网友:
肯定指的是折弯机的压力等级,自身重量在铭牌上应该有。

网友:
是个压力值,100吨合计100K KG,合计折弯机实际压力就是1000KN

网友:
机器的额定压力,不同的板厚在折弯时,数控显示屏可以看到XXX吨,如果这个数字大于100吨,就会达不到折弯要求的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不是,我们老板要新建厂,让我画厂区布置图,需要把每个产品需要的设备都画到上面,还要知道尺寸和重量,我觉得这个工作好难哦,我没接触过设备,然后像厂家打听,还要确定哪家的适合,可是一问厂家外行的问题人家就不愿意搭理我,好像我没诚意一样,所以先在这里问问了,华夏机床那个人就是问什么都不理我了,说我完全不懂。

网友:
是指折弯压力,100吨等于1000KN

网友:
人家生意太好, 自然沒興趣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