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能否用无缝钢管代用

楼主(2011-07-07):
各位前辈:
      16Mn和无缝钢管的材料力学性能是怎么样的,16Mn能用无缝钢管的材料代用吗?

网友:
楼主是在问"黄金"与"项链"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
问题问的好奇怪啊,一个是牌号一个是型材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领导问我能不能用无缝钢管的材料20号钢代替16Mn,我没写全

网友(点评):
看具体应用了,对材料的主要性能要求是什么,然后对比一下看能否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左右管子,还比较大,要抗拉强度达到

网友:
如果是只要求机械性能,用45#的无缝钢管是最接近的,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16M就是Q345的材料,从机械性能的角度来看,20#钢的抗拉强度肯定达不到Q345,所以我同意楼上所说用45#钢的说法。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