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内锥和卡套式管接头能否连接

楼主(2011-07-07):
目前24°带O型圈的锥密管接头能不能和卡套式管接头连接?有现场经验的师傅请指点

网友: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可以的。但我当时装的是在系统压力300BAR的情况下。再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联接,卡套接头也是24度的锥

网友:
没有问题,能联上,找个厂家的样本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是可以的,你说的是不是锥密封焊接管接头,这个是完全可以和卡套接头对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你们比样本说的好,样本这样的细节是没有的。

网友:
可以连接,我们单位就这样用过

网友:
完全可以呀   一个是24°外锥带O型圈  配24°内锥 它有重型S和轻型L系列

网友:
没有问题,能联上,我们掘进机上就用过。

网友:
如有需求可以联系 我公司专业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