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社友用过松下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1-07-07):
电机为MSMD082,驱动器为MCDHT35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你坚持这样,慢慢的行业内就会认可,很多债像老马说的,一开始就没想给你1

楼主:
LS, what do you mean?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要问什么呢,这里用过的应该很多,别问得没头没脑的

楼主:
上位机控制驱动器时,想用位置模式的话,也要先设置吗?

楼主:
伺服到位信号一定要接吗?

楼主:
驱动器说明书上有这么两个设置——
电机每旋转一次的指令脉冲数,
电机每旋转一次的输出脉冲数,
这里的一次是一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