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做阳极氧化后会有什么变化吗~!!!!!

楼主(2011-07-07):
最近在加工一批铝件 孔径在 20 到 50 不等  孔径的要求是 +0.003-0.013  加工有需要去做阳极氧化
空精加工后 做阳极氧化 孔径会变大 还是变小  变量大概会有多少的误差
   大家有着方面的的经验  跟小弟分享一下  希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一般是孔变大0.005左右,这个要根据你实际的测试,还跟你的零件壁厚度有关系得!壁厚越薄尺寸就变得越多!

网友:
阳极氧化在外观上变化很大  尺寸上应该不是特别大  一般要求的铝件做中间公差 都没有瘟疫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遇到过薄壁铝件内孔变大0.01以上的情况!还有和阳极化酸洗时候的水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建议楼主实际测试下!然后最好是选好阳极化的厂家以后不要轻易更换,要不然尺寸变化相应的会不稳定的!

网友(点评):
正解!阳极就是掉层皮,单边厚度大概是0。01左右。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阳极氧化到底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表面处理,防锈,美观

网友:
孔径会变大,大多少具体要看材料和阳极要求,之前做过6063和5052的,在0.01~0.02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