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怎样处理机械加工区地面油污!

楼主(2011-07-07):
我们车间地板上面刷过一层地面油漆,可是机器会让地面上感觉有一层油在上面,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溶剂能够去除地面上的油污吗?

网友:
你的车间里都是那些设备,地面有油污其实和车间环境有很大关系,我这里车间里都是比较先进的加工中心和数控机床,感觉还可以,专门找一个人用一台清洗地面的机器每天清洁几次就好了;当然要和国外的车间比是不太好比

网友:
还是做好机床的防漏和生产现场的管理工作

网友:
用锯木屑加些洗涤剂,洗衣粉也可以.洒在地面上,然后清扫一下就可以.

网友:
我在浙江厂里工人下班都用洗衣粉和清洁剂,用拖把拖。

网友:
用锯木屑加些洗涤剂,洗衣粉也可以.洒在地面上,然后清扫一下就可以.
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车间有4台雕铣机,2台车床  2台万能摇臂铣床  2台钻床   1台中走丝  一台磨床   我们车间不可能找一个专门请一个去搞卫生的哦!

网友:
这个就是小日本的5S厉害之处啊,不断深化员工5S意识,工作环境自然就会好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部门刚好来了一个日本顾问,所以5S我们查的很严.麻烦哦

网友:
支持四楼说法,我们这就是这么整的

网友:
床子第地基处放少些锯末。定期换。地面用洗衣粉拖地。是在不行就是洗涤剂。

网友:
在新机床买回来之后用玻璃胶把外部缝隙及时得封好。如果是就设备就在机床周边用水泥浆堆一高度4公分左右得堤,这样能有效得防止油得蔓延,也很便于清理。重要得是还需要员工自己来保持养成良好得习惯及时清理油污。

网友:
漏油太多的话 在机床周围开槽再好。清洗的话,用洗衣粉、洗涤剂拖地,

网友:
做5S也行呀,每台机床划分一个区域,都由操作者负责清理

网友:
5s吧,关键是工人的意识,工人有意识每天清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3楼的意见不错,是硬道理,支持下。

网友:
木屑,几块钱一大袋,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