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K轴承型号(迷惑)

楼主(2011-07-07):
各位专家:想请教一下THK直线轴承型号:HSR15与HSR15A两个型号的区别??

网友:
直线导轨成对使用的话,有一条是基准导轨,型号当然不同了好区分。

网友(2011-12-08):
HSR15和HSR15A本身就是一个型号,没区别。HSR15不是一个完整的型号,加上A才是完整的。HSR15只是说明滑块儿HSR系列尺寸是15的 而A代表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