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钢的疑惑

楼主(2011-07-07):
我公司用到很多型钢,比如槽钢,有热轧和冷轧两种,但是我每次造材料限额时只写比如槽钢80,材料q235a,没有写热轧还是冷轧,买回来的也不知道是哪一种,一般来说很多公司也都没有写,怎么区分呢,热轧和冷轧的用处各是什么,请设有帮忙解答?钢管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槽钢有热轧与冷弯的,没有冷轧的,热轧与冷弯形状不同,标准不同,混不了,钢管热轧,冷轧有价格差,也错不了,

网友:
至于是热轧还是冷轧只是轧制的尺寸精度不同,在图纸上无需注明。如有特殊要求需在采购计划注明。

网友:
按图纸设计要求,应该注明        型材标准号/材质标准号,没有缺省标准要求的,连精度、热处理等特殊要求的也要加上。

以前经常把材料标准号写错或漏写,被打转的,几乎每次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不过影响不大的,一般不加也可,反正没人管就OK。

网友:
是热轧好还是冷轧好

网友(2011-08-22):
看牌号就知道了,可上网按钢号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