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检测铸件是否进行了时效处理呢?

楼主(2011-07-07):
我们公司的铸件全部委托外协厂制造,最近因为要做一批精度较高的设备,在装配过程中精度达不到要求,尺寸变化不规律,怀疑是铸件时效处理不过关,存在应力,随着加工装配逐渐释放处理来。我图纸要求进行两次人工时效处理,但这全靠外协厂自己凭良心干。大家知道,现在社会良心这东西太贱靠不住,也不知到底真实情况如何。有没有哪位大侠有此方面经验的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毛呸可以看,但做成成品可就难了,从外表看亮点是不是很多,另外用锉刀锉一下看是不是很纯,就是很好锉的意思

楼主:
感谢二楼朋友!看毛坯怎样判断呢?是否是颜色?什么样才算处理过了呢?另外说到锉,是不是感觉越软越好些?

网友(点评):
基本是这样,退火充分的铸件较软,另外如果生铁少,废钢多,铸件硬度就高

网友:
没有办法,阿拉都没有办法,关键件,打法一个家伙到现场,全程跟踪工艺过程,你不这么玩,最终害自己,大型焊接件,专人坐边上看着焊接,一路跟踪,质量就是好,阿拉玩大设备,失误一次,死定了,

网友(点评):
听大侠这么一说,心里拔凉拔凉的,唉!

网友:
对残余应力的测试方法总的分为两大类。
一、定量测量:如盲孔法、X射线法、磁测法、喷砂打孔法、切割法、套环法等;
二、定性测试:如振动参数曲线法、尺寸精度稳定性法等。

网友:
二楼社友的方法可行,人工退火时效,消除表皮白口。特别是厚度比较小的部位,可以从硬度的变化看出时效的效果

网友:
如果你不信任这个厂家。那么最笨的办法就是工序跟踪,也就是说当他说送去热处理厂时候要回来的时候你一起去提货,尽量控制每道工序亲检,尤其是这种热处理工序,因为它的后遗症比较麻烦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位老师父说过,铸铁经过人工时效,毛坯表面会偏红色,没有时效的就是铸铁本色

网友(点评):
谢谢朋友指点!

楼主:
目前情况看来,我们做的这批铸件肯定不过关了:外观据我看就是刚打完砂,飞边处还能明显看出角磨机打磨的地方;钳工钻孔时到处都是硬芯;刮研之后过两天接触点数又有变化。

网友:
照你这么说 这个肯定没做  因为如果做了它的表面应该是淡淡红色  产刮和磨了以后它的点数是不会变化的  再说也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