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合金电动车轮毂铁圈,请教

楼主(2011-07-07):
电动车前轮放刹车的那个铁圈是什么材料啊?我的车刀很不耐用啊,直径110,转速248,进给80,吃刀单边1mm,那到连30个也车不下就磨的不能用了,还老爆刀。另一种,直径80,转速360,进给80,单边吃刀1mm,能做80个。关键问题不知道铁圈什么材料啊。

网友:
不知道 材料,,难办,,

网友:
这个不能问发活的上家吗?你在这里问也不一定对啊

网友:
铝圈上一般用的是铸铁。钢圈一般用的都是普通钢板冲压件。
你用的是什么刀具?进给有些高,那个对粗糙度有要求的。

网友:
从数据上判断进给可能有点高,基本在0.32-0.33之间,如果你是自己磨得刀的话可能还可以,如果是机架刀的话你的刀尖角应该至少用0.8的或以上的。

网友:
不太详细,一起交流 QQ:1551511227

楼主:
我现在YT726了,感觉能车那种110直径铁圈的50个,有没更适合的刀啊,如果是做轮毂的肯定明白我的意思,请问大家做这个用什么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轮铁圈特别硬,我都发愁了,后轮铁圈是钢料,全给他换了机夹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磨的,感觉刀具材料不耐磨,有没耐磨,耐冲击好的牌号的刀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老板太郁闷了,还说我连材料都不知道,我又不是神仙,一看就知道,他让我自己想,不管

楼主:
大家继续讨论吧,我想多听点意见,谢谢

网友:
还是没说清啊!生铁和钢你总能分清吧?前轮那个应该是杂料,焊接还好些。若是铸铝包裹的,时效处理不好,除非换料,否则解决不了问题。换好刀成本太高,并且效率也不是太明显提高。老板肯定不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不清,但前轮铁圈,肯定不是钢的,车的铁屑是末末的,很碎很小,听说生铁料软,但感觉这铁圈很硬,现在用YT726都开始蹦刀尖了,还请大侠帮忙

网友:
用yg5、二百多转,一般做那个的质量都不咋地,便宜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改天试试去

楼主(2011-08-19):
感谢各位的回答问题解决了,YG6和YG6X(铁圈110的),按我原来的工艺磨一次刀能做80到1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