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在齿轴上的轴承如果装反了......

楼主(2011-07-07):
单位的齿轴样品检验没有问题,压盖和轴承座尺寸都没有问题
但装配后齿轴后面的轴承压盖和轴承座有0.2mmm间隙,端盖压不紧会漏油
轴承是6206球轴承,对轴承不熟悉,如果轴承装反,轴向的间隙尺寸会不一样嘛?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不会。
用厚度0.25~0.30mm的铜版纸,剪个垫圈,垫上。

网友:
从前的加工精度不高的时候,都是在压盖上留一点余量,装配的时候,慢慢修压盖的高度.
你这个,最好是把盖子台阶车一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样品初检不太好马虎阿,初检确认没有问题后供应商会成批的发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个别问题单配也能解决问题的,就怕万一客户更换此部件闹笑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位也有其它系列的产品是用铜版纸,这个系列装配要求端盖和轴承座硅胶密封,轴承座装2个高温O型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套轴承的径向游隙都有差别,
也就是轴向游隙也有差别,那么只能够测量轴向游隙后加工端盖和轴。

网友:
这一奖励十分呀   有没天理呀

网友:
齿轮轴轴向要留间隙的

网友:
可追加工一个垫片,两面研磨<这个根据间隙厚度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认为深沟球轴承没有关系的

网友:
6206深沟球轴承 还分两面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