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29和13.8孔同轴度?

楼主(2011-07-07):
如何保证29和13.8孔同轴度,最好是车加工

网友:
个人愚见:车床加工是不可能完成的,没法装夹。改镗床加工,可要保证表面光洁度,同轴度与圆柱度,孔既小又深,感觉难完成。期待高人作出答案。

网友:
用车床加工有点难度,但是也不是不能做,
要看你的机床精度能不能达到

网友:
批量的话最好另想办法,别老是挂在车床上

网友:
先用台阶钻在铰

网友:
先从一头加工13.8孔留铰刀余量,从另一头粗加工29孔,定做一把29成型铣刀(前端留13.8导向杆)留铰刀量,又13.8为导向,用加长杆装在尾座上,一次插到底,再按图纸要求定做一把成型台阶铰刀,一次性将13.8和29孔铰削到位,行不行得通,欢迎高人指点

网友:
用车床恐怕难以完成这个活吧?还是想想其他设备吧,孔太深、太小了点儿

网友(2012-03-27):
车床上要完成这个活有一定的难度,镗床上比较靠谱。

网友:
定做非标品台阶钻,再加精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