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余量,求助

楼主(2011-07-07):
如图所示,在研磨工序之前,外径尺寸为12.85+/-0.05, 在头部的倒角的余量应该留多少(我算出来有问题)。最终需要加工成的尺寸如图所示

网友:
那个倒角直接加工出来就行了,不用留余量,一般是为了好装配那里车个10°的倒角。倒角起点是11.745,外径如果车到12.85,倒角长度就应该3.134。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一般倒角未注公差,在未注公差标准范围内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考虑到跳动还有0.1的公差,很难保证这个倒角在-0.1/+0.1公差范围内

网友(点评):
跳动是指大外圆的 那个角只是引入角 为了便于装配 和工件并没有配合关系 乃至你做成15度20度都没什么关系 一般甲方也不会在这上面计较

网友:
倒角应该可以一次到位吧,没有什么要求吧

网友:
跳动0.1指的是形位公差。不是要求尺寸公差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考虑到跳动还有0.1的公差,很难保证这个倒角在-0.1/+0.1公差范围内

这个是倒角在考虑研磨余量的尺寸大小,你可以查一下倒角、角度等未注公差的标准。没有你想像的那么严格,这个只是为了便于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