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带表高度尺可以测量垂直度嘛?

楼主(2011-07-07):
测量轴中心线和端面的垂直度
两轴颈放V型块上,高度尺表头垂直放,高度尺尺身不动,上下移动测头
不知这方法可行嘛?

网友:
也行,也可转动轴,测头不动。

网友:
相对。如果你的公差很大,就可以

网友(2011-08-07):
确实,公差大了还好,如果较小,误差很大

网友:
两件V型块精度、轴颈尺寸的一致性都会影响到检测精度。建议在平台上先测一下等径轴几个点的高度,这样可以减少一点。。。
精度高的建议不用这个

网友:
想精度高的话,可以用影像测量仪,15262419743肖生

网友:
也行,也可转动轴,测头不动。两件V型块精度、轴颈尺寸的一致性都会影响到检测精度。建议在平台上先测一下等径轴几个点的高度,这样可以减少一点,精度高的建议不用这个。

网友:
高度尺不动,上下移动测头,这样打垂直度要先验证一下你的高度尺尺身与底座是否垂直。我用的高度尺在300长的大概就有7丝不垂直。如果工件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我就这样打垂直度,不过要将尺身的垂直误差加以修正。

网友A:
要考虑尺身本身的垂直误差,你还不如把工件直接放在机床上拉垂直误差呢,一般小平磨,坐标膛,坐标磨都可以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尺身本身的垂直误差,你还不如把工件直接放在机床上拉垂直误差呢,一般小平磨,坐标膛,坐标磨都可以 ...

所以我才说精度不高时才这样检测啊,平台检测垂直度需要利用标准V型块或是标准方箱将基准要素校平行后翻转90度,使基准要素平行于平板,然后检测被测要素对平板的平行,最后数据要处理到实际作用长度或是图纸标注长度上,这才是平台检测垂直度的正规检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才说精度不高时才这样检测啊,平台检测垂直度需要利用标准V型块或是标准方箱将基准要素校平行后翻转 ...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懒了点,没想写这么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