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磨削应力

楼主(2011-07-08):
各位老师好,我公司是做密封环的,环径约15mm,高度约1.6 mm。经回火后要进行两端面打磨(双端面磨床),需要单边磨掉0.05、外圆磨削、内圆磨削。请问在这些打磨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应力吗?如果有,我应该怎么去除呢?谢谢!

网友:
单边0.05的磨削量,磨削应力应该可忽略吧,当然应该还是要注意切削速度和进给,瞎说说啊!对密封环没有什么认识,抛砖引玉,请坛内高手指点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还是6542(M2)材料的密封环,对吧?
酸洗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还是6542(M2)材料的密封环,对吧?

没有啊。。。。没听说要用酸洗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酸洗检验是用来检查工件是否有裂纹和烧伤的,酸洗后肉眼能够分辨裂纹和烧伤。
1.钢丝在冷拔的时候可能产生裂纹,绕成环的可能产生裂纹,做酸洗检查。
2.热处理的时候可能产生裂纹,做酸洗检查。
3.磨削的时候产生裂纹,你的产品这个环节最有可能。
   磨削时候会产生高温,如果这高温不能够合理的去除,会造成工件烧伤。
   工件烧伤处遇到冷却液,马上变冷,形成二次淬火,产生裂纹。
   工件余量大,磨削速度过快,冷却液浓度低或者品种不对,砂轮粒度太大等都会引起烧伤。
   有可能是钢丝绕成环后,两端面不平整和内外径不圆整,造成这三处余量偏大,加上磨削
   不合理造成的。
4.具体要看酸洗检查的结果,如果端面烧伤是双端面磨削的问题,外圆和内孔烧伤是内园和外圆磨的问题。
   如果不做酸洗检查,是无法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酸洗检验是用来检查工件是否有裂纹和烧伤的,酸洗后肉眼能够分辨裂纹和烧伤。

非常感谢,不过不知酸洗怎么个做法?之前没接触过..

网友:
酸洗检查分冷酸洗和热酸洗,可任选一种。

A.冷酸洗
零件酸洗前应经喷沙和除油清洗,以清楚表面氧化皮及油污。
冷酸洗工艺
   a.酸洗槽
   成分:6%~30%硝酸,水余量。
   温度:室温
   时间:约1min

   b.流动水槽(冲洗干净)

   c.第一明化槽
   成分: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
   c.1   8%~15%铬酐,水余量。
   c.2   10%~15磷酸,水余量。
   c.3   3%~5%氢氧化钠,水余量。
   c.4   3%~5%高锰酸钾,水余量。
   c.4   6%~9%磷酸三钠,水余量。
   c.4   0.3%~0.4%硫酸,水余量。
   温度:室温
   时间:10~20S

   d.流动水槽(冲洗干净)

   e.第二次明化槽
   成分:10%~15%盐酸(比重1.19)
              0.2% 二氯化锡
              金属锡(每槽约100kg,加100g,按每槽重量添加)
              水余量
   温度:室温
   时间:1~2min

   f.流动水槽(冲洗干净)

   g.中和槽
   成分:4%~6%碳酸钠,水余量。
   温度:室温
   时间:1min

   h.流动水槽(冲洗干净)

   i.防锈槽
    成分: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
   i.1   10%~15%油酸钠皂,水余量。
   i.2   0.5%~0.6%无水碳酸钠,水余量。
   i.3   15%~20%磷酸三钠,水余量。
   i.4   8%~12%三乙醇胺,水余量。
   i.5   2%~3%亚硝酸钠,水余量。
   温度:室温
   时间:约1min

B.热酸洗
零件在酸洗前应经喷沙和除油处理,以清楚表面氧化皮和油垢。
   热酸洗工艺
   成分:50%盐酸,水余量。
   温度:60+-5℃
   时间:10~30min

C.酸洗后的检查
酸洗后零件表面湿润时,立即在散光灯下肉眼检查。
   a.  正常表面:均匀暗灰色。
   b.  软点:呈云彩状暗黑色斑点,周界不完整。
   c.  脱炭:呈灰白色或暗黑色花斑。
   d.  裂纹:一般较细,需仔细观察,可用放大镜或显微镜。

注意:

   1.零件在各槽中均应上下窜动。

   2.酸洗槽中硝酸浓度仅作参考,可根据零件酸洗后表面黑暗程度及尺寸消耗量来调整。
      酸洗零件表面脱炭时,硝酸浓度可采用6%。
   3.配置溶液时,应该先加水,后加硫酸及盐酸等,以免发生喷溅。

网友A:
告诉你酸洗检查工艺了,有结果晒一下。
其实酸洗检查是一种很简单实用有效的手段,不过现在很多人更本就不知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酸洗检查工艺了,有结果晒一下。
其实酸洗检查是一种很简单实用有效的手段,不过现在很多人更本就不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