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H型钢焊接后的变形和收缩?

楼主(2011-07-08):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
  1.H型钢缘板焊前做反变形.
  2.H型钢长度按1MM/1M 加长.
 不知大家还有哪些高招?

网友:
做焊接H型钢防止变形的办法也就这么几个:1,反变形法;2,留足够的余量;3,焊接工艺参数合理;4,合理的焊接顺序。然后就是焊后校正:包括机械校正和手工火焰校正。

楼主:
厚板焊接后,变形很大,大部分时候只能进行火焰校正,问题是火焰校正要靠个人经验,技术好的师傅难找.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火焰校正,主要是看操作工的经验,不算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H型钢,特别是厚板,变形相当的大,火焰校正是必须的。要想做到焊后不校正几乎不可能。有专门的焊接H型钢校正机,主要是校平翼板,而其余变形主要靠火焰校正。

楼主:
对于薄板的H型钢,用H型钢校正机效果明显,厚板就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