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火问题,初学者请教

楼主(2011-07-08):
我是初学者。我们公司做的密封环,产品材料为W6MO5CR4V2,直径约15,高1.6,厚1, 淬火后经过560度2H回火2次、680度2H将翘曲的环定平一次。定型后硬度降到了HRC55左右。
    这个产品的HRC要求是49-58。我现在疑惑的是 :680度定平是否也属于回火呢?如果是的话,前面两次560的回火在这个过程中存在意义是什么? 这种材料在压力下多少度时才能将翘曲的环定平(材料产生变形)?材料在定平的过程中内部组织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导致在定平后HRC比淬火后下降了10度左右? 如果根据产品HCR49-58的要求,前两次回火560度的温度是否合适?

   真不好意思提了这么多问题,还请各位老师能帮助我!

网友A:
560左右这回火温度区间,一般高速钢的弥散硬化和二次硬化都出现在这区间,你说这温度回火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0左右这回火温度区间,一般高速钢的弥散硬化和二次硬化都出现在这区间,你说这温度回火有必要吗!?

就是不懂才问,包括其它问题能具体讲解下吗?

网友:
要避免出现一二次回火脆性,在次区间内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这种说法很不对,一二次回火脆性温度范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