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一个切刀,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楼主(2011-07-08):
第二个图是出料面(重直向下),现在要加一把切刀,好让出来的产品一样长,大家有没有好办法?急!!!

楼主:
第一个图,打错了,出料很软,不必考虑切不断的问题,只要能切断圆形的五排孔就行!!!

网友:
第一张图,那5排孔连续挤出产品,需要定长切断。理解没错吧。
搞一把刀,旋转着切。挤出速度匀速,刀转速匀速,切断要求不高,则适用。
看discovery上食品机械有类似机构

网友:
是切塑料还是切什么、? 那个4个小齿轮一定需要嘛?

楼主:
那是成型部分,必须要,不然怎么压制成型,我要的是在下面加一把旋转切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都不说清楚,是切什么,那个齿轮一定要吗,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做面条的吗?可以单独联系一下好吗?QQ416019943

楼主:
都说得这么清楚了,就是要均匀切料

网友:
可单独联系啊,我在辽宁。

楼主:
切塑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