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钻使用

楼主(2011-07-08):
求教:材料45#.深度是50mm左右,31MM的孔使用U钻,在加工中心加工,无内冷,那么它的具体转速和进给是多少,最理想的断屑形状,谢谢。。。

网友:
要看是啥牌子的,没内冷就麻烦了,不好排削

网友:
没有用过u钻
路过

网友:
这个应当放在刀具版块的,那里许多刀具多人,
45号钢用U钻的话,无论哪个牌子的,线速度一般在80-150M之间,进给0.08-0.15之间,
因为没内冷,建议用时保守点,

网友A:
U钻45#刚的话转速给到2500左右,进给2000实际加工时进给倍率再调!

网友(点评):
疯了,31的孔你打2500转速?要命么不是...

网友(点评):
U钻给到转速2500貌似可以吧,但是进给2000貌似就不合理了,是2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钻45#刚的话转速给到2500左右,进给2000实际加工时进给倍率再调!

打孔2000mm/min得进给是什么概念?

网友:
反正我们用套料钻都比较慢,

网友:
U钻是什么钻啊?      真的不懂

网友:
转速应该在1800左右。进给150左右。铁削应该是碎粒状  没内冷的话就不好说了  我也没有试试过!~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U钻的优势就比钻头待用效率高,首先你的确定好刀片是否是加工45钢的,转速的800-1200左右按,进给的话在150-300左右,用G83指令钻孔Q可以给到5-8mm左右吧,你要注意一点你的设备没有内冷。冷却液一定要冲到位,要不然会出事的。

网友(2011-08-10):
没有内冷不存在,我常常加工80mm的深孔,直径30mm。我一般是S700,G73  Q0.5  F30.....就这样,。不伤刀片,一般干8000mm才换一次刀片。

网友:
U钻,刚接触,学习中,

网友:
刚刚接触,能不能发张图片给大家看看,谢谢!

网友:
U钻的线速度一般控制在160-220之间就行,进给控制在0.08-0.15.应该更容易排铁销。我一直用U钻,U钻对转速和进给的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2012-02-05):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U钻的优势就比钻头待用效率高,首先你的确定好刀片是否是加工45钢的,转速的800-1 ...

嗯,有道理,赞同!

网友:
刀片盒子上有明确的线速度  楼主自己算下嘛。。我们又不知道你买的什么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