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分组成的齿轮,在行业术语中叫什么?

楼主(2011-07-08):
      常见的齿轮都是整体式的,但是有时候为了便于装配,将齿轮沿直径对半分开。
   想请教一下,这种齿轮在行业术语中叫什么齿轮?加工工艺是怎样的?两半齿轮装配之后,是不是很难保证两半的分度圆同心?
求大侠指点!拜谢!

    (如果嫌工艺说起来繁琐,简单概括一下就好,或者指点一下它的行业名称——叫**齿轮?),再拜谢!

网友A:
大虾还见过这种齿轮?长见识了,感觉上这样齿轮更难装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还见过这种齿轮?长见识了,感觉上这样齿轮更难装配了

是啊,今天去发动机车间看到的,觉得很少见,就想来这里请教高手。
应该是装在曲轴上的(没有考证,只是估测)。

网友B:
这叫做哈夫齿轮,一般用在不好直接装配的地方。要求不高可以用线切割割开,要求高的就要事先做两个半边再合起来车外圆和加工齿数,记住两个半边合起来后的中心要一致否则装不上,至于两者的固定方法有多种你看着办吧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上就有这种此轮,用于调整两齿轮间的配合间隙,若有磨损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做哈夫齿轮,一般用在不好直接装配的地方。要求不高可以用线切割割开,要求高的就要事先做两个半边再合 ...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的指点,获益匪浅,谢谢!
我也问过我们的工程师了,他们说我们的这个“哈夫齿轮”(现学现用)是盘车装置,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哈夫者,half 也。

网友:
精度要求较高时,先做两半,然后把合固定后车内孔,再加工齿形(滚齿插齿铣齿等),及后续热处理,
若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加工好以后线切割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齿轮厂见过特别大的齿轮!是一个齿一个齿加工完后组装起来的!呵呵!

网友:
学习了,又长见识了,哎,这就是社区的优势啊,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哈哈,好像夸张了点哈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C:
这个叫哈夫齿轮,做好后线切割开的,再镶好磨齿。我厂经常做

网友(2013-01-24):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哈夫齿轮,做好后线切割开的,再镶好磨齿。我厂经常做

你们厂在哪,叫啥名?

网友(2013-04-08):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2014-10-30):
引用 网友B:
这叫做哈夫齿轮,一般用在不好直接装配的地方。要求不高可以用线切割割开,要求高的就要事先做两个半边再合 ...

这种哈夫轮一般能运用到什么上面呢?我也得知是曲轴,但是实在想象不出来安装在哪,求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哈夫齿轮,做好后线切割开的,再镶好磨齿。我厂经常做

做好了再线切割会变形吧?  齿部变形对不准了怎么办

网友(2020-11-06):
线切割割开后怎样镶嵌磨齿,坐等大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