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磨床工是具体做什么工作的?

楼主(2011-07-08):
假如没有机械基础可以去干吗?好上手吗?工资待遇如何?谢谢

网友A:
是平面磨还是外圆磨,平面磨个把星期,外圆磨一个月,当然要有悟性噢。

网友B:
我弄了个小作坊,就是平磨和外园磨,正象楼上说的,平磨很容易学会,外园磨和内磨要时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平面磨还是外圆磨,平面磨个把星期,外圆磨一个月,当然要有悟性噢。

谢谢前辈的指点,看来不下功夫学不好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个小作坊,就是平磨和外园磨,正象楼上说的,平磨很容易学会,外园磨和内磨要时间长些.

谢谢朋友的指点了~必须要下功夫学习才行~

网友C:
磨床还包括一些数控磨床啊。620啊。ANCA啊。这些大都是做刀具的。其实只要会算公差,能看懂图纸,勤学苦练总会有成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床还包括一些数控磨床啊。620啊。ANCA啊。这些大都是做刀具的。其实只要会算公差,能看懂图纸,勤学苦练总 ...

可惜俺没有一点机械基础,是不是学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磨床学起来相对来说图纸方面容易入手,因为是精加工,基本都能对照零件上看出图纸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磨床学起来相对来说图纸方面容易入手,因为是精加工,基本都能对照零件上看出图纸的要 ...

谢谢朋友的指导~隔行如隔山~

网友:
回复 网友D:

磨床可以对零件的表面进行尺寸精度和粗糙度进行精加工,对要求不是极高的零件一般可以做最后的工序来考虑,对要求极高的还要进行研磨,抛光等工序.总之磨床加工只是机械加工中的一道工序.当然有些要求不高的零件是不用磨加工的.

网友E:
年轻的话,,好好学习了,,我也是刚换到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轻的话,,好好学习了,,我也是刚换到这行

32岁了,不知道算不算晚?因为学徒期间工资很低的~

楼主(2011-11-20):
还是找个工作先干着吧~

网友:
我的爱好就是磨床工作,中国无心磨门户就是大家学习磨床的一个平台.

网友:
个把星期学的平面磨只是皮毛!!精密插件模具零件给你1年时间学出来的不一定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