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液压马达的内泄漏量

楼主(2011-07-08):
摆动液压马达的内泄漏量是什么概念,流量匹配的时候怎么考虑呢?谢谢!

网友:
我所知道的摆动液压缸(不知与您所说的摆动液压马达是否是同一个东西)是零泄漏,摆动一定的角度有排量参数,根据这个排量参数及需求的摆动速度可以推算出需要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