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镀硬铬问题

楼主(2011-07-08):
如图,此轴整体材料为304不锈钢。前面154处需要防锈,高耐磨(洛氏硬度60~65)。现处理办法如下:

车外形后,前端154处镀硬铬,然后再磨床磨到我要的尺寸,不知可以否?

本人有如下疑问:
1,镀硬铬时,能不能只镀半跟轴(154mm)?还是必须全部镀?
2,轴前端直径是40-0.02/-0.05 mm, 是不是可以车到39.9,然后再镀硬铬,镀到尺寸40.1(打个比方),然后再磨床磨到我要的尺寸?
3,镀硬铬后硬度可以达到多少?   长时间使用,镀层会不会脱落?一般脱落周期是多久?

希望专家们给些意见,小弟急啊!谢谢了...

网友:
不锈钢材料还镀铬啊,我没看错吧

网友:
楼主,你不能这么玩,玩机械得有起码的规矩,你师傅在哪里?叫那家伙上来,阿拉问他,哈哈,

网友(点评):
前辈 ,304镀不上嘛?硬铬是镀哪些料?

网友(点评):
据我查阅资料 304是刻意镀硬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说,你这个轴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用304?选择依据是什么?

304的硬度不够,不可能支持镀一个很硬的镀层,镀硬铬,基体的硬度要够,这是基本的东西,

你应当就近请教其它工程师,把这些基本问题处理了,才能着手画图,否则设计没有工艺性,无法加工,

网友(点评):
那其他材料是不是要淬火之后才可以镀?

网友(点评):
304不生锈,耐腐

网友:
304改40Cr的了

楼主:
我网上查阅资料确实是说304可以镀硬铬

网友:
不锈钢做轴,似乎很少听说。楼主介绍一下你的使用条件。镀硬铬如果基体硬度不够的话也是白扯,因为只有薄薄的一层,非常容易破坏。对于你的问题,1,可以镀一半,另外的部分不镀;2,可以镀后再磨;3,镀硬铬达到你要求的硬度没问题,疲劳剥落主要看基体情况。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我就要防锈,表面硬度大,耐磨就可以了。若是38CrMoAl氮化后镀硬铬不知可行不?

网友(点评):
光防锈不一定非要用不锈钢,看使用条件,不锈钢主要是防其他腐蚀。另外,一般来说只要粗糙度低并一直运转轴是很少生锈的。

网友:
不锈钢轴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