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1-07-08):
有人说,变频调速是通过写变频器的端口实现的。任何时候,只有一个端口有效。是这样吗?

楼主:
因为是菜鸟,所以慢慢问。
随时接受指导和批评。

网友:
建议楼主先找份变频器的使用说明熟悉一下,这样以后大家在交流时比较方便。

网友:
不知楼主想问什么。是变频器调速的原理呢还是应用。
通常,调速用多段调速或者模拟量无极调速。

楼主:
项目总体要用变频器对笼式电机调速。电机速度设为5挡,速度在100多转左右。变频器用PCI控制卡控制。控制卡上有5个引脚,接到变频器。控制卡的输出引脚可输出高低电平。
知道的就这些。
盼指教。谢谢!

网友:
假如你的控制卡能驱动5个小中间的话。这样就可以了:
启动用一个小中间,再用3个做8段速就满足你的5档速度了。还剩一个小中间,你爱干嘛干嘛,比如做反转或点动。
为什么要小中间?
因为,一般,变频器的控制的公共线是变频器上提供的。
不过俺很好奇,都整项目了,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小中间?

网友(点评):
小型中间继电器,常用的有24V的,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多太难,菜鸟就晕了。

楼主:
西门子MICROMASTER 410具有 3 个可自由编程的数字输入。那个人指的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