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请问机械剪板机有液压传动么?

楼主(2011-07-08):
我今天很纠结,老板要买剪板机,让我在网上找合适的厂家,结果看到大家都说AMADA的好,上他们网页上面看剪板机还有机械式和液压式的区别,所以想弱问一下,机械式是靠什么传动的?难道机械式的没有液压传动吗?那他是什么原理呢?可是如果机械式的有液压传动的话为什么剪板机还分机械式和液压式两种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机械是曲柄的,液压是油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液压的也有可能是脚踩开关的,不一定液压的就是电动的对吧?我以为机械的是指用脚踩的意思,而液压式按钮那种呢。

网友(点评):
你现在说的是控制方式,与驱动方式没有关系,可以选择,液压也有脚踏阀的,不一定要按钮,看你要求,厂家可以给你配

网友:
剪切厚度小于10mm的剪板机多为机械传动,大于10mm的为液压动传动。

网友:
机械的剪板机原理和机械冲床差不多,控制的是离合器,一般就是踩下离合器开始工作,靠一个大飞轮带动曲轴来实现剪板动作。液压的就是控制油缸,一般也是脚踏开关,不过这个脚踏开关控制的是电磁阀,靠液压缸动作实现剪板动作。
机械的剪板机容易维护,工作速度快,安全性差,越大越不容易做。液压的现在是主流,原理简单,容易控制,工作速度较慢,安全性高。

楼主:
但是机械的是不是容易磨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备都是靠维护的。。润滑好没什么问题,液压的也有机械运动部分。。

网友(2011-08-07):
有,液压马达传动的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作液压的了,操作简单,安全,而且设计安装都比较简单,噪音小,但效率低。比较大的机械的都是凸轮的,操作要十分注意,因为它落刀很快,非熟练工不能靠近,但它的效率相当的高。各有优缺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