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八分度机构设计请教

楼主(2011-07-08):
现想设计一圆台机构,转动一周需要八个等分度工位,每个工位之间停顿5秒钟,运动2秒钟;运动一周需要56秒。请教这种结构采用什么方式可行?

网友:
换版块,机械设计或工业控制,会有高手给你指明方向的

网友:
是的 要换版块,分度盘、电控都可以实现,不是很难的东西。

网友:
tt

haohao hao haoa ah oa

网友(2011-08-18):
你的这种需求,现在已经有了专业的厂家生产的各种这类产品,名称叫做“分割器”如果你有需要,在网上查一些分割器,就会找到很多你需要的产品了。

网友:
伺服电机就可以实现,分割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