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想设计一圆台机构

楼主(2011-07-08):
现想设计一圆台机构,转动一周需要八个等分度工位,每个工位之间停顿5秒钟,运动2秒钟;运动一周需要56秒。请教这种结构采用什么方式可行?

网友:
可以参照数控机床的多工位刀架,用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
间歇机构,或者电动机控制

网友:
纯机械比较复杂

网友:
直接买个间歇分割器就行了呗。内部原理类似凸轮。

网友(2011-12-08):
大家好  佛山市华鼎机械有限公司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凸轮分割器的厂家 。。有需求请联系陈金鹏13420665088

网友:
一楼说的很好,我们之前做专机也是按一楼上所说得那种方法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