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不吸油---请教

楼主(2011-07-08):
电机转向正确,联轴器安装没问题,吸油管密封,吸油高度350左右,液压油为标准46号,为什么叶片泵吸不上油来?
此泵排量200升,谁能来帮分析一下?谢谢
补充:从出油口向泵注油,液压油都从吸油口漏出,

网友:
应该是油泵有问题,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从出油口向泵注油,液压油都从吸油口漏出,咨询厂家或拆开看看

网友:
从出油口注油,进油口漏出的油有压力吗
还有这现象是突然发生的吗,还是你拆开过后发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trl+C    Ctrl+V 的,嘿嘿

叶片泵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

产生原因

排除措施
泵不吸油
1.

泵旋转方向相反
2.

吸油阻力大,吸油管截面积太小。
3.

油箱液面太浅,吸入空气。
4.
系统管路未排出空气,吸油受阻。该故障经常发生在起始状态。
5.
油泵搁置停放时间过长,使叶片锈卡在叶片槽内。
6.

吸油口滤油网堵塞或选用滤油器规格不符合要求。
7.
吸排油口接错。
1.
按标片箭头指示方向一致。
2.
加大吸油管内径。
3.

加注油液至规定油位。
4.

启动油泵卸开排油口放出空气,待吸油后旋紧。
5.

拆泵修理,清洗叶片及叶片槽内锈迹,装配时注意方向不能搞错。
6.
清洗滤油网选用吸油滤油器。
7.调换吸排油口。

噪声大
振摆大

1.
吸油口管接头密封不好,造成漏气。
2.
吸油管壁外部部分有缝隙或破损。
3.
吸油口滤油网堵塞。
4.

油箱容积太小,回油管露出液面产生气泡。
5.
油箱液面降低,使滤油网露出液面吸入空气。
6.
吸油管道太长,弯头太多。
7.
吸油管截面积太小造成吸油阻力大。
8.
油液黏度过大。
9.
泵轴端油封或泵体内“O”型密封圈损坏。
10.
定子、转子、叶片磨损。

1.

吸油口设置密封圈压紧吸油口螺帽。
2.

焊补油管。
3.
更换清洗滤油网。
4.

增大油箱,回油管插入液面以下。
5.
注入清洁油液达到规定油位,并应使吸油管插入液面下一定距离。
6.
泵吸油口离液面距离不得大于500MM应尽可能缩短油管长度,避免或减少油管弯头。
7.
增粗吸油管内径。
8.

使用推荐黏度的油液。
9.

拆泵更换油封或“O”型密封圈。
10.
拆泵修理,更换损坏另件。
温升太高
1.

泵轴与电机连接不同轴。
2.
泵长期处在超负荷运转。
3.
泵转速超过规定要求。
4.

油液黏度过大。
5.

油箱容积太小。
1.
予以校正。
2.
降低使用压力。
3.
调整转速。
4.
换成推荐黏度的油液。
5.
增大油箱容积,增贴油液,设置冷却装置。
油泵漏油
1.

泵体固紧螺钉松动。
2.
轴端、骨架油封及泵体内“O”圈损坏

1.

固紧各处螺钉
2.
修理更换密封件
容积效率

泵长期运转后,引起机械磨损,至使各部间隙超过界限。

拆泵修理,精磨配油盘平面,更换转子、定子叶片等主要另件
系统压力

1.泵不吸油。
2.系统溢流阀或换向阀卡死。
3.系统内泄漏过大,影响压力建立。
1.参照泵不吸油所列的各条措施。
2.卸下阀件清洗。
3.采取减少内泄漏措施并建议选用较大流量油泵

网友:
有部分叶片粘滞与定子内表面不接触,无法形成密封容积。

网友:
非常赞成金枫液压的观点。

网友:
拆开看一下。应该是金枫液压的看法。叶片卡住了。

网友:
以前用过PTFE的子母叶片泵,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但停机一段时间(几天)就会出现不能出油的现象,拆开抖动一下再装上去就可以了,估计就是叶片在没有压力油顶紧时没有靠紧定子,无法吸油。

网友:
看来还是要了解叶片泵的结构才能分析出这个问题啊。基础知识果然很重要 还要埋头学习啊

网友(2011-12-16):
因为我的头像是叶片泵。说多了好像做广告了哦。
你都把泵以外的情况都说是好的,那就是泵不行呗。
泵为什么不行,我们就不猜测了。看看这个泵的厂家的意思吧。

网友(2012-07-22):
我家也是不出油
    往出油口 注油  能流出来 求指教啊 。烦死了

网友:
从出油口往内部手动灌点油进去在启动下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那叶片泵在油箱顶面,我最后把吸油管朝上,向里面灌满油,然后启动泵,转一会,然后再把吸油管放入油箱内,最后就吸油了,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