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圆锥外螺纹的滚丝径

楼主(2011-07-08):
圆锥外螺纹R1/2加工路线:数控车削外径,再直接滚压此螺纹。在做工艺中,车削的工艺尺寸如何确定,具体就是大端和小端的外径该如何计算?望高人给出详解啊,不甚感激!!!

网友A:
1:16的锥度吗。直接车出来不就行了?要不就是把刀直接打到台阶处向尾做处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6的锥度吗。直接车出来不就行了?要不就是把刀直接打到台阶处向尾做处走刀。

批量的话就没效率了,看着工件壁比较薄,机会留给楼下了

网友:
螺纹手册都有数据的,为什么要问,不是计算,是查手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乖乖,小零件,几万只,一天车几个啊。不划算啊。滚丝比较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手册?我查了,只有大径,小径,中径等参数。并没有告诉你滚丝径多少。还望这位兄台多多指点哇。

网友:
滚压此螺纹,壁厚要想想。。。

网友:
同求,要是车床加工小端的直径和大端直径怎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把螺纹滚压好了,再加工孔。此次重点是在讨论锥螺纹的滚丝径如何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那样好像是挑反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6的锥度吗。直接车出来不就行了?要不就是把刀直接打到台阶处向尾做处走刀。

是1:16的锥度,车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