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跑偏,紧急求助

楼主(2011-07-08):
紧急求教
请问怎么处理爬坡带对角、单侧跑偏
另外如果哪位高手有输送带方面的详细资料的话,请给我一分好吗?谢谢!
我的邮箱xingfumingtian06@163.com

网友:
導向滾輪找正~!~!
用鼓形滾輪~!

网友:
传动轮要平行,传送带要加限位!

网友(点评):
传动轮要平行,必须的; 传送带要加限位,跑偏时会磨皮带侧边,加剧皮带的磨损。

网友:
用调心托辊呀!具体问题联系我!

网友:
从图中看,跑不了位吧
好像两边都限位了啦

楼主:
就是这看似不可能跑偏的东西偏偏跑偏了

楼主:
一会对角跑
一会一边跑
头疼啊

网友:
应该平衡没调好

楼主:
什么都调过了就差重做了
可就是不知道跑偏的原因

网友:
装一套电子纠偏装置----------------

网友:
可以考虑:
1.加纠偏轮;
2.动力轮使用鼓形轮,鼓形轮尺寸规格可发给你相似资料。
动力轮、转向轮使用鼓形轮,支撑轮用平轮。

个人推荐加装纠偏轮是根本方法,鼓形轮对于多轴的平行度要求高,无法保证加了鼓形轮就不跑偏。

网友:
输送带爬坡拐角处压带轮对跑偏影响也会很大的,如两侧压带轮是否同轴且与其它辊轮是否平行。

网友:
加限位会好一点 关键要调平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也可能是架子偏,或者是张紧不够,都是会跑偏的,架子不正,跑偏不是很好调

网友:
皮带接头接斜了也会跑偏

楼主:
不太可能
这套爬坡带本身是微型输送带利润很低
装电子纠错不太现实

网友: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检查前辊,后辊,压紧辊(拐角处)这三辊一定要平行,不得歪扭;
(2)检查带是否两边不一样长,接头是否接好;
(3)检查托辊是否有转动不灵活的;
(4)以上检查都没问题,原因只有一个,你为了利润,架子不够坚固.

网友:
跑偏可以调张紧,皮带会往松的一侧跑,往哪侧跑就把哪侧调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调正后一段时间又跑偏了,架子变形偏斜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点评):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a?

网友:
两侧加滚轮(调心用)应该可以解决 ,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自己想出来家滚轮的方案。很好用噢

楼主:
怎么加加在哪?
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滚轮怎么加
请赐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谢谢了

网友:
带子传动的特性,哪紧往哪跑,所以,一是涨辊要做成腰鼓型,二是带子接得两侧要等长,三是涨辊一定要轴线平行。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方法是加限位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