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1 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2011-07-08):
    其实就想问一下各位用过2011的朋友
    SolidWorks2011 可不可以在装配体里修改零件之后,
    零件体那边的文件也自动跟着修改了?
    如果是的话我相信要方便好多。
  请各位用过的高手朋友说说。

网友:
可以呀,选编辑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开玩笑吗

楼主:
08  09 10的版本我都用过  就不知道11的版本有没有增加这个功能。
用过的朋友快点来啊!我也好决定要不要安装。。。。。。

网友:
玩笑开的不小、、、、、、、、、、、、

网友:
可以直接在装配体里编辑零件

网友:
呵呵呵呵  这个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了

不过,这个功能还是不是新的吧,以前版本也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弱弱的问下楼主,你确定你用过吗?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们没看明白哦
我说的是在组装装配体的时候,编辑单个的零件。
编辑完毕之后,零件体自身那个文件有没有跟着装配体的修改而保存?

楼主:
请斑竹大哥关闭这个帖子,问了也是白问,自己去买个2011安装就知道了。麻烦斑竹了。谢谢!

网友:
版主别删,其实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装配体直接修改,得到符合尺寸的零件,
还有,装配体里能倒角吗?

网友:
一直都可以的。2种
1、在装配体中,开启编辑零件模式。
2、添加装配体特征,但传递到零件中。

网友:
会变的 我通常就是双击零件再双击尺寸然后修改数值 零件也会变 自顶向下设计都是这样的啊问的真奇怪

网友:
个人觉得不应该在帖子里面乱说,或者讥笑讽刺的!这是人品问题。
这个功能在老版本里面就有,比如2008,还可以让零件的特征与装配中的零件关联起来。不过因为线条较多,可能不是很好操作。

网友:
这个很明确的说可以的。。。不信装个试一下。。。

网友:
在装配图里编辑零件的功能很少。。。几乎只能改改已有的尺寸。。。这个是可以的哪怕是08的也可以在装配图里改尺寸零件图里跟着变动。但要更多的编辑我个人不建议在装配图里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08怎么实现?在10里面发现有这个功能,08没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08SW装配图里点选要修改的尺寸后左边会出现该尺寸的编辑框,里面的功能非常齐全(我个人认为要比Autocad的尺寸编辑方便多)

有个主要值,改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
我倒是没有尝试过这种用法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的朋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功能早就有了!  前面几个兄台是不是OUT啊?

网友:
大家在社区里本来就是相互学习。。不知道的功能多了去了

网友:
在组装装配体的时候,编辑单个的零件编辑完毕之后,零件体自身那个文件有没有跟着装配体的修改而保存当然可以

网友:
能的,在装配体里修改后零件随着变化的

网友:
有参考关系就能跟着“变化”

网友:
06也有这功能啊

网友:
没太说明白啊,比如08,我在装配体里面挖个洞,
能传导到零件体里面吗,我知道10是可以的,
还有08装配体里面怎么倒角?

网友(2011-09-04):
当然可以。

网友:
你这问题提的太玩笑了,这玩笑开大了,这功能在各种三维软件里面都有,只是你没用出来而已。

网友:
对,虽然我的SW刚开始学习,我觉得这是三维软件的一个基本思想之一,很早就有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们没看明白哦
我说的是在组装装配体的时候,编辑单个的零件。
编辑完毕之后,零件体自 ...

我是从Solidworks 2006版本开始使用的,,楼主所说的这个功能一直就用的啊!!

网友:
就是麻烦 没solidedge  的好用

网友:
可以的,在装配体设计树中编辑零件,保存OK

网友(2012-03-21):
可以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

网友(2013-05-11):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们没看明白哦
我说的是在组装装配体的时候,编辑单个的零件。
编辑完毕之后,零件体自 ...

确切地回答你:编辑完之后保存,会提示会不会保存编辑过的零件。再根据自己情况,点保存。

网友:
楼主的玩笑开的确实不小?新手吧?

网友:
装配体里修改零件3D

网友(点评):
装配体里修改零件3D软件都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2013-12-03):
已经看得够清楚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被编辑的那个零件没有打开吧!

网友(2014-01-10):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大哥  在装配体力可以直接对需要编辑的零件进行打开编辑  编辑后点关闭会提示你重新建模与否

网友:
可以,要选择将特征延伸到零件,特征界面有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