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跟表面粗糙度很高的要求有什么不同?(求助)

楼主(2011-07-08):
抛光是使零件的表面达到光滑的程度,如果要求零件的表面粗糙度高的话,如Ra0.4也能使表面光滑,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望朋友们给我解释下,我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
抛光没采样长度,只要光滑就行,而RA0.4是要在一定采样长度内要满足的粗糙度。

网友:
一般来说,抛光是没精度的。要求有精度还是需要设备来保证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路过,跟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正确地说抛光是工艺方法,R0.4是产品要求,产品要求可以通过工艺方法来得到。但得到R0.4的光滑表面抛光并不是唯一的,比如精磨也很容易得到R0.4。抛光多数用在简单要求光滑或者异形表面的加工方法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很赞成!

网友:
对,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抛光相对其他加工方法哪个成本低呢?

网友(点评):
精度低的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