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轴式轴向柱塞泵不供油,求助

楼主(2011-07-08):
  我厂有一台液压站问题相当严重:
这几天就忙活这一个了,供油压力一会高一会低的,高的时候能到18mpa,低的时候就9mpa,柱塞泵的公称压力是35mpa。而且泵出口的溢流阀也调不了压,当油缸不工作的时候系统压力较高,当油缸工作压力就掉下来了,压力根本不够。

一共就4个换向阀,阀芯全坏了,都换了,泵出口溢流阀也换了,还是不好使,会不会是泵坏了,而且油也有点脏了,都变成黑的了,会不会是油受到污染导致的?以前用的都是好好的,问题都是一下出来的。

望各位大侠能给点意见,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
液压系统70%-80%的故障都出于油液。如果系统在液压缸工作时压力不够,就要考虑液压缸内泄。
泵出口的溢流阀也调不了压就要考虑液压泵出现问题。

网友:
检查检查滤油器是否堵塞。

楼主:
油缸一共有4个,确实有两个内泄,但以前也内泄都好用啊,就从4个换向阀坏了以后就不好使了,阀芯在中位的时候还供油,我也感觉是油泵的问题,但不敢却准,

楼主:
出油口没有滤油器,就回油有,

网友:
那换向阀中位机能是?

楼主:
Y型的,供油锁死,A   B回油

网友(点评):
你要点击回复,对方才能收到提醒。

网友(点评):
你要点击回复,对方才能收到提醒。

网友:
你应该检查打不上压力时的液压油去向,如所有回油管都不回油,那只能是油泵内漏大了。

网友A:
"当油缸不工作的时候系统压力较高,当油缸工作压力就掉下来了,压力根本不够。"泵没问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估计是柱塞磨损了。

网友:
另外,油温高低与你的压力是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油缸不工作的时候系统压力较高,当油缸工作压力就掉下来了,压力根本不够。"泵没问题,是系统的问题

是不是油缸的内泄比以前严重了?

网友:
我看不错的资源啊,好好看一下

网友:
当油缸不工作的时候系统压力较高,当油缸工作压力就掉下来了,压力根本不够。
泵的供油量不足,检查油泵。

网友:
你这可能是油很脏了,你们要加强液压管理!油缸工作时压力表下降,一是油缸内泄,二是可能泵供油不足,看看你们的泵的密封是否坏了,或是进油系统是否堵塞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全面检查了一下,把油也换了,效果还可以,在工作一段时间看看,溢流阀都换了9个了,刚换上好使,用2个小时以后就坏了,油泵没有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油身上,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首先我不分析那里有故障,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很肯定,那就是你的这台柱塞泵的缸体和配油盘十有八九是坏了,柱塞泵有几个至命的地方:一、液压油清洁度不好;二、吸空;如果新的柱塞泵两个方面都有,那么恭喜你了,你的这台柱塞泵最快将在一百小时就会打掉;

网友:
17楼说的有道理,我们刚坏了一个柱塞泵,压力变化大,直接取决于溢流阀,因为系统压力是由溢流阀定的,估计你们用的是先导式溢流阀,检查阀芯是不是经常卡死,或者泵的输出流量,进而判定问题根源。

网友:
内漏的事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原因  折腾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感  同感  要换件上面还不给,要修也没蜜蜂圈,头都大了!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油液太脏,无论是泵,溢流阀的损坏还是油缸内泄都是来源于脏油,建议在泵的吸油口和压油路上都要安装上过滤器!

网友(2012-05-02):
内泄       泵磨损

网友(2012-06-04):
如果你把液压油换了还是这样的话,一艇都是泵的问题了

网友:
把泵的内泄回油口打开,如果回油较多,那就是泵的容积效率低了,修泵或换泵.